请大家进来看看。这个想法。。靠谱不靠谱

楼主(2016-06-14):
本人用 APM
各种的干扰。有说干扰气压计。有说干扰磁罗盘。有说干扰加速度计。
既然如此。、不如用锡纸吧APM团团包裹住。这一步就不干扰了吗?
罗盘肯定是不能被包住的
所以使用外置罗盘了
然后整个包裹锡纸。会不会好?
留一个小口给气压计。其他都包住。。

网友:
机器是什么状况啊?不一定是干扰啊 。我们也没做什么屏蔽措施 也飞的不错啊

网友A:
不行,锡纸并不能屏蔽磁场干扰,气压计干扰可以在气压计上加海绵,而干扰加速度计的一般是加速度计与磁性的物体或金属靠的太近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锡纸并不能屏蔽磁场干扰,气压计干扰可以在气压计上加海绵,而干扰加速度计的一般是加速度计与磁性的 ...

锡纸不是导体吗?导体不是可以屏磁吗?咋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锡纸不是导体吗?导体不是可以屏磁吗?咋不行?

只能屏蔽电磁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锡纸不是导体吗?导体不是可以屏磁吗?咋不行?

不能屏蔽磁

楼主:
应该可以吧
那喇叭的磁性是怎么屏蔽的?不就是铁罩吗

网友B:
1、干扰气压计,请在气压计上覆上黑海绵。
2、干扰罗盘,请使用外置罗盘并且远离其他带磁性或者动力电源线这些产生电磁的设备(按经验12CM基本OK了)。

3、加速度计??……还有怎么个干扰法??你要做多少特技连续翻滚多少圈才能造成这玩意出误差????

锡箔纸大法?? 这又是什么梗?当年拿来防1.2G杂波干扰的玩意现在变成万能防护罩了?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真的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干扰气压计,请在气压计上覆上黑海绵。
2、干扰罗盘,请使用外置罗盘并且远离其他带磁性或者动力电源线 ...

好吧。。意思就是。加速度一般不会有干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意思就是。加速度一般不会有干扰了。。?

有哦,只是那个干扰和你想的干扰不是一回事,需要开发人员通过优化算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