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向左前方飘,怎么解决

楼主(2016-06-14):
刚买的飞控F3,装好后,能起飞,但是一直往左前方飘,怎么校准水平都不行,要怎么解决,求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
反向打杆修正

网友:
用遥控器上面的偏移

网友:
起飞前可以软件里检查下飞控是不是水平的

网友:
遥控器微调

网友:
校准好了吗

楼主:
校准很多次了
软件里怎么检查飞控是否水平

楼主:
还有就是电机的输出偏差很多
电调和电机校准了很多次

网友(2016-08-07):
用遥控器微调。

网友:
校准罗盘,遥控器微调纠正偏移。

网友:
我原来写过类似问题的解决方法,您看下有没有帮助
传送门
http://www.moz8.com/thread-6786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