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种线叫什么

楼主(2016-06-14):
各位有谁知道这种线叫什么?

网友A:
这不就是那个电池上的平衡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那个电池上的平衡头嘛

这个是GPS上的线

网友:
带外置罗盘的gps线

网友B:
1.25mm端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5mm端子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