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RC832

楼主(2016-06-14):
请教。RC832一个AV1一个AV2。有什么区别。貌似接上去都一样的,要是没区别。干嘛要搞两个?一个接眼镜一个接显示器?

网友:
可以是可以同时接两个设备

网友:
一路接监视器,一路接dvr

网友A:
双路输出方便搭配不同的设备采集相同的视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路输出方便搭配不同的设备采集相同的视频信号

好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