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老师请进,新人求助

楼主(2016-06-14):
我用的apm2.8飞控解锁后推油门四个电调不是同步输出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电机不会同步的

楼主:
他总向后仰,pwm输出不一致

网友:
检查校准水平

网友:
不要看地面站 实际性的去飞下 。大胆推油如果 忘一侧偏的话 先检查电机正反转是否正确 然后是桨有没装错 最后校准下油门行程 apm按照顺序全部校准下

网友:
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多多潜水学习?电机输出是不可能一致的

网友:
中国的产品,一致性稍稍差了一些。。。。。。不要挑剔了。

网友:
其实,误差都有点,程度不同而已。

网友:
顶顶哦……老师请进,新人求助 飞控,电调,APM 作者:小黄妹 1018 老师请进,新人求助 飞控,电调,APM 作者:小黄妹 9132 老师请进,新人求助 飞控,电调,APM 作者:小黄妹 4600 老师请进,新人求助 飞控,电调,APM 作者:小黄妹 426

网友:
油门校准了没

楼主:
油门也校准了,罗盘也校准了,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