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naze32 用遥控器控制3#脚控制的电机转速比其他3个高

楼主(2016-06-14):
3#脚高的电机换到其他脚后速度就正常了,把其它脚的电机换到3#脚上,就还高,调油门时,比其余3个电机要转得快,油门最大时,3#脚电机也转得最快。
已经做过电调油门行程矫正了。
用了其他几个Naze32控制板,也是这种现象。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
正常,起飞了就好了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油门最大时,3#脚电机转得最快,飞起来不会偏吗?

网友A:
大疆的东西不做评论。就此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油门最大时,3#脚电机转得最快,飞起来不会偏吗?

不会,只要连接没问题,大胆起飞吧。炸了找我

网友:
顶顶哦……naze32 用遥控器控制3#脚控制的电机转速比其他3个高 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5800 naze32 用遥控器控制3#脚控制的电机转速比其他3个高 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8358 naze32 用遥控器控制3#脚控制的电机转速比其他3个高 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8228 naze32 用遥控器控制3#脚控制的电机转速比其他3个高 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1771

网友:
顶顶哦~naze32 用遥控器控制3#脚控制的电机转速比其他3个高 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576 naze32 用遥控器控制3#脚控制的电机转速比其他3个高 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8820 naze32 用遥控器控制3#脚控制的电机转速比其他3个高 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2644

网友:
把四个基本通道的中位都调为1500,然后校水平,如果不校,在室外飞起来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东西不做评论。就此飘过。

人家說的是Naze32 不是DJI Naza
名字很像但不是大彊出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