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apm校正电调后电机总是嘀嘀叫

楼主(2016-06-15):
新配置的apm2.8,天地飞7遥控,好盈电调30A,郎宇2212电机,机架碳纤维S500,电池3S   5200连接apm调整电调后,第一次正常可以控制电机,油门速度都可以控制,但是再次断电后,不能控制电机转动,电机总是嘀嘀叫,拔掉电源多次测试都是这样的,请高手知道故障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下呢

楼主:
校正都只能管一次,断电以后再插就不不能驱动电机了,需要再次校正。

网友(点评):
不会用,以后慢慢学,,

网友(点评):
不会用,以后慢慢学,,

楼主:
这个里面都是这些数据,不能自己输入setup

网友A:
校准后保存油门行程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后保存油门行程了没?????

校正后就可以启动电机,保存是怎么保存的,不知道
我操作方法,油门最高。通电一次断电。油门最高,通电二次,听到滴滴二声,油门拉到最低,听响声完了后,推油门电机就转动,完毕。
就这样断电以后,再通电就听到长期滴  滴   滴 无限制的响声。不能启动电机,只有重复油门校正才可以启动电机

网友A:
飞控没给到电调的信号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没给到电调的信号就会这样

是不是飞控没有刷好固件
我刷的最新3.3.3固件,刷好以后油门校正,水平校正,还有罗盘校正
上面发的那个图就是终端里面出现的,无法输入setup,不知道是不是固件没刷好还是什么原因,固件刷的时候是提示完成,我刷了好几遍了,都是提示完成,但是终端里面无法输入setup 一直是上面发的那种图里面的字母

网友B:
现在版本更新了,setup命令早失效了!

网友:
不会用,以后慢慢学,,

网友:
六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版本更新了,setup命令早失效了!

现在是该怎么操作才对呀

网友C:
你应该做的是
1。降低到3.1.5固件
2。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走一遍 。

网友:
电调油门校正程序都不对,搞个毛线啊。

网友D:
APM校准油门需要上电3次,去看清楚说明再做吧,粗心会害死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校准油门需要上电3次,去看清楚说明再做吧,粗心会害死人的。。。

晕死了我的美国手解锁怎么是左边最下按住不动解锁的,原来不知怎么回事,要有GPS才能解锁,我用延长线把机机放到门口在地面站上看到有GPS信号后右边按左边按乱按一通发现提示解锁了,后来通电居然发现是朝左边解锁的,不过比较郁闷,感觉油门偏软,要到中间位置才开始起飞,还是没设置好,起飞后有点往一边偏,倒了三次,奖都磨花了,等下在研究软件设置,谢谢热心模友参与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做的是
1。降低到3.1.5固件
2。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走一遍 。

按照老师的提醒已经将固件降倒3.1.5,现在已经可以解锁了,但是郁闷美国手解锁居然是朝左边解锁,还有油门偏软要加到中间才能开始起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老师的提醒已经将固件降倒3.1.5,现在已经可以解锁了,但是郁闷美国手解锁居然是朝左边解锁,还有油 ...

美国手解锁是油门最低 yaw right 如果你是左下解锁 说明你4通道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国手解锁是油门最低 yaw right 如果你是左下解锁 说明你4通道反了

用绳子绑起来非。我的飞行器跑偏,还有感觉电机抖动的很厉害,看起来电机的轴心好像划圆一样,慌的眼睛都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国手解锁是油门最低 yaw right 如果你是左下解锁 说明你4通道反了

我四通道线没接反啊,是不是校准油门的时候没校准好还是线接法有问题,我一通道接三根线,其他通道只接信号线

网友:
真是小白,是说你遥控器设置里面,第4通道反向设置错误!

网友(2017-01-10):
我的现在也是这情况,不能每次都重刷固件吧?

网友:
刷低版本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