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sd不显示信息

楼主(2016-06-15):
用的是apm2.8 microosd 版本2.2
给飞机通电后,摄像头图像正常,osd各数据都显示0,俯仰角,航向等信息也不变化,gps显示卫星是0
但是当用数传连接地面站之后,各个信息就正常了。osd也尝试拔掉tx,没有效果。
在地面站里边启用遥测也没用,重新断电后还是没信息
大神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APM2.8要板子后面OSD焊点焊上电压电流计供电口旁的4PIN口才能输出OSD信号,检查焊点和接线有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2.8要板子后面OSD焊点焊上电压电流计供电口旁的4PIN口才能输出OSD信号,检查焊点和接线有没有错误 ...

焊接了,而且通电后osd显示的内容有,但是没有具体数值,都是0。只有飞行模式显示是正常的。用数传连接地面站之后,osd就立刻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接了,而且通电后osd显示的内容有,但是没有具体数值,都是0。只有飞行模式显示是正常的。用数传连接地 ...

这情况我处理过...电脑先去下载1.3.30版的MP地面站,APM连上1.3.30版后到调适与配置这个项目中,在高级参数里,恢復默认值,在将APM设置一次后断开数传试看看,具体操作可以参考泡泡老师的教学帖:http://www.moz8.com/thread-62758-1-1.html
你参可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我处理过...电脑先去下载1.3.30版的MP地面站,APM连上1.3.30版后到调适与配置这个项目中,在高级参 ...

好的,我试试,多谢

网友(点评):
不会用,以后慢慢学,,

网友(点评):
不会用,以后慢慢学,,

网友(点评):
不会用,以后慢慢学,,

网友(点评):
不会用,以后慢慢学,,

网友(点评):
不会用,以后慢慢学,,

网友:
不会用,以后慢慢学,,

网友:
五楼正解。

网友:
哪里接线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