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凤凰电池质量怎么样?

楼主(2016-06-15):
3508 580kv 起飞重量2.3kg 格式5300mah电池 只能飞17分钟左右,想换成8000mah电池,不知道凤凰的电池怎么样?

网友A:
上什么桨的,几伏报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什么桨的,几伏报警呢

14寸榉木,bb响3.6v报警

网友:
感觉14寸太大了,12  13吧

网友:
还是用组装电池,同等容量情况下轻好多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凤凰电池很不错,看我发的评测贴

网友:
没用过,飘过。

网友:
至今用过花牌狮子达普格式,感觉还是格式好,不易怀孕,别的没试过,狮子最爱怀孕了,4S没咋用变成3S了

网友:
狮子爱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