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盈佳乐电调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6-06-16):
之前是是四个一样的飞盈佳乐电调后来坏了一个又买了个新的也是同一个型号的。不同步呢

网友A:
具体啥型号的,可能是固件版本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啥型号的,可能是固件版本不同。

都是这个型号的看图片

网友:
油门校准没问题的话  应该一样的

网友B:
不同批次可能会有不同

网友:
这个进角可以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批次可能会有不同

这个不会的  应该是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C:
请在blsuit里面 或者cf里面选择motor选项进行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在blsuit里面 或者cf里面选择motor选项进行校准。

你好哥们!我用的是哪吒v2飞控怎么整啊

网友D:
油门行程重新校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行程重新校准就可以了

重新校准也不行新的电调校准不了

网友:
问狼哥,他常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新校准也不行新的电调校准不了

不可能校不了的,你用接收机小不了,就在地面站校,在百度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校不了的,你用接收机小不了,就在地面站校,在百度有教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校不了的,你用接收机小不了,就在地面站校,在百度有教程

换了铂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