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天线转接头

楼主(2016-06-16):
请问大神图传天线这样接可行?600mw接收机

网友:
这种接法不行,如果有用厂家就不用开发双接收图传了,看看主流的图传双接收就知道了,如果这种方法好用早就流行了,具体原理不是搞无线电专业也不是很懂,但是圈子里高手那摩多,能用早就普及了

网友A:
你以为这样就成双天线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这样就成双天线了啊

我只是想如果飞远了全向天线收不到信号,定向的应该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如果飞远了全向天线收不到信号,定向的应该能

效果不但不好这样反而效果会更加差

网友:
流量都堵在一个端口里,实际效率更低,就跟宽带一样

网友B:
去翻翻高中物理3-4,看看波的干涉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样不但不能增强还会减弱信号的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翻翻高中物理3-4,看看波的干涉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样不但不能增强还会减弱信号的原因的

好的谢谢,如果不行就换一根天线

网友:
阻抗不匹配了,会产生反射波,效率极低。不可行。

网友:
天线也讲究阻抗匹配的,楼主多去了解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