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日志里边震动值是那个选项,怎么找不到

楼主(2016-06-16):
如题,我看泡泡老师视频里有震动值,我怎么找不到
posx velx daccx分别表示什么参数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大家的飞控板的电压一般是多少。我的之前是仅用电压传感器供电,不接数传跟osd时5.0左右浮动,接上数传跟osd后到了4.9,甚至低谷到4.85,有一次莫名坠机,怀疑是飞控电压低,日志看是4.80左右。现在我又外加了一个5v电源,通过usb接口供电,现在用日志看,板子电压在5.1左右浮动,峰值能到5.2。不知道这么高的电压有没有影响

网友A:
你需要在地面站里选择“IM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在地面站里选择“IMU”

具体是怎么操作

网友B:
地面站全部参数有一个log记录设置,选择带IMU的日志或者全部数据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全部参数有一个log记录设置,选择带IMU的日志或者全部数据记录

找到了,多谢

网友(2020-02-22):
我也正发愁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