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友,如何选择电机?

楼主(2016-06-16):
       最近这几天飞su27总是烧电机,一天烧坏了两个电机,xxd电机,以前用来飞冲浪者,刚用到板机就烧坏了。意识到该换一款好电机了,可我不知道如何选择,也不知道那个牌子的电机合适我,我是这样打算的,买个电机主要飞板机,还有就是,郎宇2212/天使系列的那个电机怎么样?飞扳机发热严重不?

网友:
不要用新西达电机震动太大了

网友:
多少KV的?

网友A:
烧电机是否kv选的不对,冲浪或板机2212lv2200或2600最高6寸桨,朗宇那个天使系列就可以,看图你原来kv1400,8060桨正好,再大就过热了,最终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电机是否kv选的不对,冲浪或板机2212lv2200或2600最高6寸桨,朗宇那个天使系列就可以,看图你原来kv1400 ...

我用4s电池飞板机来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4s电池飞板机来着

那不烧才怪,这个最大支持3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烧才怪,这个最大支持3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燕不错

发热严不严重?

网友C:
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配置

中威特30A电调,xxd2212/1400kv电机,4S/2600mah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威特30A电调,xxd2212/1400kv电机,4S/2600mah电池。

这电调不能用4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调不能用4s

可是电调没有事,电机烫的一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电调没有事,电机烫的一逼

2212也只是支持3s,你用4s当然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也只是支持3s,你用4s当然烫

当拉烟器使了

网友:
还好,没烧过

网友(2017-03-26):
4S啊,能飞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