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log的读取

楼主(2016-06-16):
在分析log时,碰到一比较不清楚的问题,飞行环境:自己老家飞,周围有电线,在指点版下飞行,用GPS定位,后来点返航后飞机自己降落,从10米高的地方碰到东西,炸机了。想请问下,这炸机的原因是不是因为GPS精度引起的,另外log中出现的Err:FLIGHT_MODE-3 表示的是什么:是切换自动模式失败,还是自动起飞失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FLIGHT_MODE-3   切换自动模式失败      (这个估计是与你GPS的Hdop不够高导致无法进入这个模式。)
H ...

非常感谢,解开了我的疑惑!

网友(点评):
相互学习,你的GPS是6M吗/?

网友:
十米高能碰到什么

网友A:
Err:FLIGHT_MODE-3   切换自动模式失败      (这个估计是与你GPS的Hdop过高导致无法进入这个模式。)
HDop数值过高。1.5左右最好。 大于2.0都不好。
GPS安全故障
ECode 1:GPS断开锁定至少5秒钟
ECode 0:GPS恢复锁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rr:FLIGHT_MODE-3   切换自动模式失败      (这个估计是与你GPS的Hdop不够高导致无法进入这个模式。)
H ...

hdop不是偏移量吗?印象中貌似是越低越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dop不是偏移量吗?印象中貌似是越低越好的啊

是的是的  一下子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