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自稳切定点模式突然蹿高,高手来看看什么回事

楼主(2016-06-16):
PIX自稳切定点模式突然蹿高,看了加速度计Z轴波动有些大,是不是这个引起的呀?

1980-01-06 07-59-43.rar

日志文件

网友:
帮顶吧,希望问题解决。

网友:
嗯嗯,有可能

网友A:
试过切定高会不会窜啊,基本上就是定高油门中立点的问题,调整一下定高时候的油门中立点吧,

网友:
默认的定高中立点是50%,估计你自稳的时候油门肯定超过50%了,当你切定点的时候,你油门杆超过50%,飞控在切到定点的时候认为你油门超过50%,要升高,所以会窜,打字好累!!!

网友:
参数设置呢

网友B:
日志上面有3个错误,一开始是gps故障,后来又恢复了,后面两个都是气压计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切定高会不会窜啊,基本上就是定高油门中立点的问题,调整一下定高时候的油门中立点吧, ...

看RCin3,油门在中值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志上面有3个错误,一开始是gps故障,后来又恢复了,后面两个都是气压计故障 ...

气压计得到的高度感觉没有问题呀。。。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用的3.3的固件会不会是bug

网友(2016-08-02):
气压计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