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GPS和pix通用吗,

楼主(2016-06-16):
APM的GPS和pix通用吗,,还有那些数传,osd通用吗

网友:
我也想问,手上有一套APM,想买pix,不懂,看到的知道得回答一下

网友:
数传 osd gps 都通用

网友:
都通用 但要改接头

网友:
pix是APm的升级版,一般化都会兼

网友:
通用的。没问题。

网友:
必须通用啊.

大部分GPS都是通用的,最多就是改下接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