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怎么调试3d飞行

楼主(2016-06-17):
看到很多老外都飞3d,也想学习哈,请问有没有知道的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3d飞行无非就是全手动咯,你把模式调整那里angel那里调成空白就可以翻跟斗角度不受限了

楼主:
是要电机可以倒转,也就是油门百分之50一下,可以反过来飞行,百分之50以上可以正常飞行,

楼主:
RE: f3怎么调试3d飞行,是要电机可以正转,也可以反转的那种飞行

引用 楼主:
是要电机可以倒转,也就是油门百分之50一下,可以反过来飞行,百分之50以上可以正常飞行, ...

引用 楼主:
是要电机可以倒转,也就是油门百分之50一下,可以反过来飞行,百分之50以上可以正常飞行

网友:
木蛙飞控支持3D

网友:
1.機子要先能正常飛行!  包括 油門行程校正! 一定要做!
2.電變調參~把雙向模式打開! 可以的話! 煞車也打開!
3.至CF 把3D 選項打勾!
4.把deadbind設大一點~~~1370low 1550high
5.開一組AUX 3段開關 ~ 1.上鎖~ 2.解鎖後(自穩或半自穩) 3.手動 就是3D 倒飛~
解鎖前! 油門要至中喔!  先不要裝槳~習慣一下模式! 不然很容易出問題!
6.
7.

=========
CC3D 刷 BF 也可以玩!  不見得要高階飛控
鎖槳 最好找 防滑螺帽!

网友:
看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PsgQ4tGlTw

网友:
試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IXwNmuSY-8

网友:
这家伙要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