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固件问题

楼主(2016-06-17):
刷最新的 固件 为什么看不了电机选项 一点击就出错 其他版本的都没问题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这个要如何处理呢~~

网友B:
刷回老固件看看

网友C:
我也是,最新固件打不开,刷回旧版本了

网友D:
地面站是最新的吗?是不是地面站版本低了,和固件不匹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这个要如何处理呢~~

1.12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回老固件看看

之前1.11刷回去可以 1.12也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最新固件打不开,刷回旧版本了

我刷了1.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面站是最新的吗?是不是地面站版本低了,和固件不匹配了

看了泡泡老师帖子里 中文版的 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的

网友F:
换个地面站,别用汉化的,用最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G:
CF改用英文软件试试 用中文的 我的传感器都看 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地面站,别用汉化的,用最新的就可以了

嗯 中文看着舒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CF改用英文软件试试 用中文的 我的传感器都看 不了

额 暂时刷了1.12 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泡泡老师帖子里 中文版的 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的

中文版那个是老版地面站,如果刷的是新版固件的话不支持的,换最新版的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