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罗盘问题

楼主(2016-06-17):
apm换个单独的罗盘模块不认提示罗盘不健康,校准罗盘红点显示正常2为什么,是不是罗盘模块需要配置才能认出来?

网友:
看看接线有没有问题?换外置罗盘需要把内置罗盘断开

楼主:
APM内置HMC5883芯片换到外置模块上就能认,芯片都一样为什么模块上的芯片就不认呢?为不是HMC5883需要配置寄存器APM才能人呀?

网友(点评):
我看看,不懂这个问题

网友:
我看看,不懂这个问题

网友:
不是罗盘问题。

第一,是没有收到GPS

第二,是遥控器没有校准,我之前也是一直显示罗盘不健康,后来,全部校准好后,就没有了。

(遥控器校准,加速度计校准,罗盘校准)这3个校准完成就可以了。

偶尔显示罗盘不健康是正常的。

网友:
线有问题 仔细检查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