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 4轴自动返航前后大幅度晃

楼主(2016-06-17):
     我的4轴apm飞控终于调好了悬停pid,有风吹也不晃,到切回自动返航几秒钟后就会开始大幅度的前后晃动,没有45度也有30度,航点加速度试过最低调到25cm,航点速度也试过调到300cm都没用
    泡泡解答:PID调整是一个很繁琐的工程,自稳悬停和自动返航所要求的PID不一样,你只调整好了悬停时的PID,没有调好自动返航的PID,继续努力。

    1.悬停和自稳pid我知道在哪调,自动返航pid在哪调老师
     2.您之前发帖做的超声波定高模块我试过做了,无论离地多近或者离地多远,飞机都不能定高,油门归中后飞机会继续升高或者降低,超声波区间我设置为15cm-300cm

网友A:
超声波只能 2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只能 2m

宣传是5米,关键是就算飞机实际高度是30厘米定高都会一直往上或往下,,5v电源我还加了2200uf的滤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宣传是5米,关键是就算飞机实际高度是30厘米定高都会一直往上或往下,,5v电源我还加了2200uf的滤波

超声波和气压计冲突,用气压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和气压计冲突,用气压计吧

算法问题吧,冲突但不至于

网友B:
航点导航速度 750?那么高,你自己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点导航速度 750?那么高,你自己调的吗?

我最低调过300都没用,这个是实验的,我发现航点速度越高的话加速到航点速度那个过程是不会晃的,维持那个速度的时候才会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点导航速度 750?那么高,你自己调的吗?

泡泡老师,求分析呀,您都不行,都没人能帮我了

网友(2017-11-11):
同问,这个怎样解决?

网友:
不错,真是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