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pixhawk调试及解锁过程中螺盘指向不准,及其他问题

楼主(2016-06-18):
新手入模自组了架pixhawk 四旋翼,卡在了飞控调试及解锁这一步……看过很多教学视频和相关帖子,还是解决不了。装机大半天完成,调试了一周还不行……请大神们指导指导~
问题1:螺盘指向不准,不管怎么调,螺盘指向总是不准,相关截图如下;
问题2:Mission planer地面站地图无法加载,这个难道需要翻墙么……;
问题3:电调校准没反应……按照地面站上的说明 和 泡泡老师 的视频的方法做,没反应……,连上电源后只有电调间断的滴滴声,再就发动机一下一下的寸动。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昨天晚上又调到1点多,头都大了……

此时机关是指向正北的,但是地图中偏差较大。

螺盘设置

螺盘设置图,这张截图中有个白点尚未覆盖,实际完成后是所有白点都覆盖了的。虽然我也不清楚白点覆盖是什么 ...

地图无法加载,或者是图一中的地图放大后非常模糊

网友:
地图在飞行计划里 选选择高得之类的就可以了

网友A:
其他问题 先说下你的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问题 先说下你的配置吧

谢谢回复哈~
配置是:F450架子,乐迪pixhawk飞控、乐迪m8nGPS带罗盘,好盈天行者30A电调,朗宇X2216电机,酷点5200mAh 3s25c电池,乐迪AT9遥控,乐迪电压回传模块

楼主:
地图和电调问题已解决,螺盘误差过大问题一直存在,求大神帮看一下~

网友B:
看看飞控和gps方向是否一致,地图就用谷歌中国地图

网友:
看泡泡视频

楼主:
看了呀,还看了些其他教程,按照教程是做的,但是罗盘指向不准的问题一直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飞控和gps方向是否一致,地图就用谷歌中国地图

我是装好后才调的,飞控和GPS指向一致,上面有标识,我怀疑是不是内部安装误差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呀,还看了些其他教程,按照教程是做的,但是罗盘指向不准的问题一直没解决…… ...

找别的飞控,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飞控和gps方向是否一致,地图就用谷歌中国地图

飞控和GPS方向基本一致的……D:\1-work\24_UAV\pic.jpg

网友C:
罗盘里有磁偏角补偿,另外,你的图1里面提示BAD AHRS,建议重新校准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盘里有磁偏角补偿,另外,你的图1里面提示BAD AHRS,建议重新校准加速度传感器 ...

谢谢回复~ 罗盘设置里的磁偏角补偿我开的是自动补偿,定位在北京,大约6度。加速度那个我后来重新校准的。今天飞了一下,试了试自稳模式和定高模式都没问题。罗盘不准主要影响的是什么模式?如果我把罗盘指向与机头方向偏一点,使得地图上的指向正确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C:
罗盘不准影响定点模式、AUTO模式及RTL模式。罗盘一定要指向机头,手动偏是自欺欺人,另外,你通过什么样的对比得知罗盘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盘不准影响定点模式、AUTO模式及RTL模式。罗盘一定要指向机头,手动偏是自欺欺人,另外,你通过什么样的 ...

我现在也不清楚是不是罗盘内部偏了……
可能原因都排除过了:
1. 我是完全按照教程里调的罗盘,在室内室外都试过;
2. 身上也没什么磁性的东西,手机都没拿;
3. GPS架在上面,飞控也在机架上层,远离电调和电源模块,电源模块还加了铜箔纸屏蔽,应该不是飞机自身电磁干扰的问题;
4. GPS模块和飞控的指向一致,都是指向机头;
5. 设置里面的磁偏角设为自动修正,定位在北京,磁偏角大约6度;
但是调完罗盘,机头指向正北时,mission planer上的机头方向与南方偏了有20-30度,实在想不出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不清楚是不是罗盘内部偏了……
可能原因都排除过了:
1. 我是完全按照教程里调的罗盘,在室内室 ...

试一试罗盘-马达校准,如果可以的话,换个罗盘试试

网友D:
看来问题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问题严重了。。。。。

有木有其他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试罗盘-马达校准,如果可以的话,换个罗盘试试

什么是软盘马达校准?……关键是我只有一个罗盘……

网友: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common-compass-setup-advanced.html
你看这个,最下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软盘马达校准?……关键是我只有一个罗盘……

网址最下面有个COMPASS/MOTOR CALI

网友(2016-07-22):
我跟你差不多原因,乐迪gps问题,已经返厂,换了其他gps妥妥的

网友:
乐迪这个不是有双罗盘吗 你关一个试试

网友(2017-05-15):
引用 楼主:
地图和电调问题已解决,螺盘误差过大问题一直存在,求大神帮看一下~

相同问题,请问电调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我的刚好跟你问题1一样的问题
问题3 电调校准可以不连地面站 开控油门最高 插电过一会 拔电 插电 滴滴两声 油门最低 ok

网友:
不大懂    祝福楼主

网友:
为什么PIX总是会出现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