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AT9飞翼的升降副翼混控问题。

楼主(2016-06-18):
我设置好混控后,在舵量显示里打升降多1、2通道是上下差动,打副翼则是上下动,这是不是升降和副翼功能反了?机型选的固定翼。

网友A:
你想要设置哪种混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设置哪种混控呢?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就是飞翼,两个舵机,使他打副翼就是副翼功能,打升降就是升降功能。

网友:
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就是飞翼,两个舵机,使他打副翼就是副翼功能,打升降就是升降功能。 ...

你遥控选择“升降混控”就行

网友:
新手课堂,乐迪AT10遥控器飞固定翼简易教程
http://www.moz8.com/thread-44447-1-1.html

网友:
你设置的是飞翼模式的,把一二通道方向设置相反试试,要是还是不行,去混空设置里看看,副联动方向改变下

网友:
选反了。。一

网友:
学习我也用at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