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27爽飞,最后炸鸡

楼主(2016-06-18):
飞机好飞呀,但是费电,2200mah电池,飞10分报警了,不过真抗造,想玩个飞翼,那这个先练手。真是好降落啊,舵打死失速慢慢下来。
整机500多克,不轻,用了大量胶固定。2212 kv2200,最后炸鸡。。。。

网友A:
10分钟你还想怎样?

网友B:
这个也叫炸?啊啊

网友:
小炸没事,修修继续飞

网友:
换大疆电池,能飞一个多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分钟你还想怎样?

固定翼10分多呀,哈哈,还真不清楚。以前冲浪者,能飞好久,这个没有翼形不能滑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叫炸?啊啊

小炸,哈哈,头朝下过去的,上胶上胶应该能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翼10分多呀,哈哈,还真不清楚。以前冲浪者,能飞好久,这个没有翼形不能滑翔

板机非常费电的

网友C:
你是哥,板机都能飞10分钟,我扳机全油两分钟就得下来

网友D:
应该是鑫鑫航模的机子

网友:
手感都是炸出来的

网友:
不错了 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机非常费电的

的确是,要么多准备电池,要么玩有翼形的,这个可以做动作呀各种得瑟翻滚,然后得瑟大了头抄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哥,板机都能飞10分钟,我扳机全油两分钟就得下来

我另外一块1500的电池暴力飞1分钟,然后油门减半还能飞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鑫鑫航模的机子

不是

网友:
十分手很久了,2200毫安电池~我飞北极星五六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E:
我做了两架。都是刚飞就炸了,想请教飞行技术,主要是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了两架。都是刚飞就炸了,想请教飞行技术,主要是转弯

起飞全油门基本,扔出去,往天30-45度左右,对然后马上拉起,速度起来之后降点油门,但只要有转弯一定要加点速,不然容易失速,翻滚前也一定要有速度,转弯对我倒是没啥问题,我是高度控制不好,有树就手忙脚乱的。我没练模拟器。
你是啥动力,kv2000太快了,计计划换个电机试试kv1400

网友:
飞这么长时间?

网友F:
我想问问2200毫安飞十分钟是怎么做到的! 我的顶天也就3分钟就下来了!一直全油门的话顶天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问2200毫安飞十分钟是怎么做到的! 我的顶天也就3分钟就下来了!一直全油门的话顶天2分钟! ...

飞上去了 慢慢降速 然后因为快了反应不过来,所以尽量速度慢点,只要不失速就行
也包括摔下来几次的时间

网友:
我飞不了27

网友(2016-07-25):
这个好飞

网友:
难道你不用飞控吗

楼主:
不用飞控啊
速度不快 不超视距
另外Su27 本来就不抗风,所以基本都是风很小的时候飞,用飞控用处不大。
飞控对与抗风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2016-09-24):
引用 楼主:
起飞全油门基本,扔出去,往天30-45度左右,对然后马上拉起,速度起来之后降点油门,但只要有转弯一定要 ...

做的什么的?

网友:
飞控绝对是个好配置,好帮手,有飞控,炸机机率小多了。但是价格难人。

网友:
接收机的天线方向不对,两个天线要90度放置。当然对于飞不远的板机来说天线放置位置也不重要了。

网友(2017-01-23):
不错不错,我们一般飞七分钟就准备降落

网友:
能飞10分钟,挺省电的

网友:
十分钟很

网友:
十分钟啊,已经很不错了。涵道你连3分钟都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机非常费电的

不是说扳机费电。耗电量是由电击的功率决定的。2212电机能有多费电

网友:
各位大神,我的苏27舵机有反应,推油门电机没反应,但电调也会发热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电调坏了?

网友(2020-04-22):
顶贴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