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接osd,接飞莹5s相机,怎么搞的显示屏上不显示数据?

楼主(2016-06-18):
就是相机画面可以显示,如果拔掉相机,数据就显示了,不能同时显示数据和画面,问大师们怎么回事?

网友:
没碰到过,调一下相机视频制式试试?

网友:
制式问题  相机改成PLA一般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制式改成pla 如果用的社区osd 需要设置下6或7通道开关 ,社区的osd是双路视频输出,你拨动下通道开关即可解决

网友A:
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

谢谢,我从另一端供电试试吧

网友:
OSD和相机的制式必须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