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qq飞控怎么和富斯i6接收机接线

楼主(2016-06-19):
大家谁会麻烦帮帮我

网友A:
一通道和飞控的一通道,用三根的杜邦线接,为了给接收供电,剩下的5个通道都只接信号线,正负线不用接,富斯接收上面的那个是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通道和飞控的一通道,用三根的杜邦线接,为了给接收供电,剩下的5个通道都只接信号线,正负线不用接,富 ...

这样对吗

网友:
用SBUS连接就行,看标注 飞控和接收机都有标sbus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对吗

看着没问题,AIL副翼一通道, ELE升降 二通道 R 方向四通道,TH是油门,三通道

网友:
其实用S bus更方便!一组线搞定!

网友(2016-10-26):
其实我觉得也是,用SBUS方便多了,不用去识别QQ飞控那三条单线的连接。

网友:
这个接法,QQ那端的第一个端口看上去是接反了。

网友:
,QQ怎么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