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机翼加天行者机身——一次失败的FPV

楼主(2016-06-19):
     首先声明,这架载机并不是我的,其所有权为我们本地航模群群主的,小弟只参与了试飞。
      本来我们群主满怀忐忑心情装好了这架kt板的天行者,谁知飞机这么不给力,首飞就失利,抛飞,抛起来右偏就特严重,纵然我们群主使劲浑身解数(没切自稳,其实切了自稳也没用,副翼舵量就那么点,切自稳估计飞控都得抓狂),还是栽地里了。
       第二次第三次试飞都右偏严重,不好控制。我觉得这架kt机设计有问题,卖家说的是FPV载机,但这飞机翼展小,升力不够,且副翼舵小,机头阻力大,不好操控。
        为了让它飞起来,群主找到了一副冲浪者机翼,经过简单修整后换上。试飞,发现还是有问题,再一次炸机了。抛起来飞机头太轻,飞机仰角过大导致升力不够,且副翼的一个舵机被数传干扰,抖的一逼。
      FPV之路坎坎坷坷,这架载机其实是群主用来练手的,为飞死胖子而做准备,没想到如此之难,逼的群主有了直接飞死胖子的冲动。。。。。。。
      (注:我高一,我们群主高三刚考完高考。)

楼主:
原装飞机

网友A:
杂交品种  话说装了飞控还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交品种  话说装了飞控还会炸

杂交也是无奈之举,原装机翼升力不够。至于飞控嘛,第一次飞想先手动操控,飞起来之后再测试飞控,谁知飞都没飞起来,右偏太严重,左满舵连平飞都达不到,要给飞控自稳,飞控也没办法,舵量就那么点。

网友B:
起飞之前要确认舵量 正反舵对不对 重心位置对不对 设备是否固定好 左右是否平衡 等等起飞检查   切莫装好了 迫不及待就扔出去

网友B:
电机座有没有斜拉抵消反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座有没有斜拉抵消反扭?

没有,但反扭不可能那么厉害啊,如果不向左打舵的话飞机都能做翻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之前要确认舵量 正反舵对不对 重心位置对不对 设备是否固定好 左右是否平衡 等等起飞检查   切莫装好了 ...

一般的检查程序我们是有的

网友:
我晕,直接买个冲浪者不就好了

网友:
有必要那么折腾吗?

网友C:
看你们这群主也是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们这群主也是虚啊

飞机有问题。

网友:
一路坎坷

网友:
欢迎加入模友之吧官方群【1】,群号码:218049930
嘿嘿,不知道加了QQ群没,我也是高一的,赞你们群主,

网友:
检查了还能头轻吗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楼主,这架飞机的电机设定偏角了吗?不应该是直的哦

网友:
看我的主题贴  有个山寨小胖子

网友D:
楼主我看了一下 给你点意见 一开始的试飞失败你是用的自稳飞的吗  如果还是炸我估计就是硬件的问题的 你竟然这么有钱把PIX放上去  这个飞机飞起来是完全没问题的 估计你缺少固定翼的经验吧 然后你直接就上的FPV 很冒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看了一下 给你点意见 一开始的试飞失败你是用的自稳飞的吗  如果还是炸我估计就是硬件的问题的 你竟 ...

其实呢FPV不是我飞的,是我们群群主飞的,一开始试飞并没有切自稳,一直都没有切,至于技术,我们飞冲浪者,板机,飞翼都是没有问题的。飞机翅膀有点问题,我总感觉两边升力不一。

网友:
经验都是炸出来的,慢慢来

网友(2016-11-09):
天地飞7钢架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