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置ubec供电和电压传感器供电是否可以同时接?

楼主(2016-06-19):
apm2.6之前没有电压电流传感器,我是用1个3s的小电池接了个外置UBEC(输出5v)给接收机--->飞控供电的,另外这个小电池还分别给云台、图传供电。使用正常。现在买了个电压电流传感器,传感器上有带BEC,可以直接给飞控供电。

问题是:
1.传感器给飞控供电和 外置UBEC给接收--->飞控供电 ,这两种供电线路是否可以同时接?
2.如果我只想用外置ubec供电,我是否要把传感器上的2根红线挑掉?不使用传感器的供电。如果挑掉后会不会对传感器检测电压有影响?

我apm的jp1是断开的。注意我是用外置ubec给接收供电,不是电调上的bec。
谢谢!

网友A:
1.传感器和UBEC同时给接收和飞控供电最好不要,因为2者供电电压电流有轻微不同的话可能会导致发热和电压不稳定
2.只用UBEC供电的话,把传感器的红线挑掉就好不需要挑黑线,不会对检测电压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传感器和UBEC同时给接收和飞控供电最好不要,因为2者供电电压电流有轻微不同的话可能会导致发热和电压不 ...

谢谢你!
还是挑掉红线算了。
另外,如果不挑红线,apm上的jp1不接也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还是挑掉红线算了。
另外,如果不挑红线,apm上的jp1不接也行吗? ...

红线是要断开的

网友:
apm不会像pix可以自动切换,同时接意义不大

网友:
有一个供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