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哪种品牌电池质量好

楼主(2016-06-19):
格氏电池与狮子电池,哪种好些??或者其他电池质量好些??

网友A:
好多人都说动物的电池都不好,对动物有阴影了

网友:
格氏肯定比较好,跟狮子根本没有可比性,都不是一个档次的,花牌、达普、酷点等电池都不错,推荐花牌的性价比高质量也很好

网友:
最贵的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人都说动物的电池都不好,对动物有阴影了

哥们,说的真形象,

网友:
当然格式的了

网友B:
路过顶顶 动物牌就不要用了  飞飞板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顶顶 动物牌就不要用了  飞飞板机还是可以的

哈哈都是有同感的人

网友:
好的都不便宜啊

网友:
应该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