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下pix的问题

楼主(2016-06-19):
我用的是1.3m轴距的载机  飞起来很不稳 gps模式下居然会自动画圈#(黑线) 而且自动调参时间也特别长 平均23分钟左右 调出来的效果也不理想  请问一下应该怎么调教  罗盘 加速度计都是校准ok了的 固件是3.3.2   目前考虑手动调pid 大家有没有1.3m八轴pid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真不懂

网友A:
这么大的机架就不要自动调参了,还是照官网的手动慢慢调,PID不能参考的必须自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机架就不要自动调参了,还是照官网的手动慢慢调,PID不能参考的必须自己调 ...

谢谢你的解答,大轴距的自动调参 调不出来吗?

网友B:
多少个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个星?

20颗,觉得水分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顶哦……

谢谢 帮顶

网友D:
花圈是定点pid的上面那个p大了

网友:
这需要相当好的手艺

网友E:
画圈?马桶效应?感觉还是罗盘的问题啊,因为什么原因,罗盘的指向和飞机的指向有偏差

网友:
真大,赶上植保机了

网友:
加高GPS看看还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圈是定点pid的上面那个p大了

谢谢你的解答,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圈?马桶效应?感觉还是罗盘的问题啊,因为什么原因,罗盘的指向和飞机的指向有偏差 ...

我是装好了,再做的罗盘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圈?马桶效应?感觉还是罗盘的问题啊,因为什么原因,罗盘的指向和飞机的指向有偏差 ...

我再重新校准一遍,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F:
画圈的原因大概就是磁罗盘受到干扰,或者你飞控的安装方向和GPS的指向不一致。都看看,具体原因得你自己慢慢找。手动慢慢调,参考别人的你什么都学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画圈的原因大概就是磁罗盘受到干扰,或者你飞控的安装方向和GPS的指向不一致。都看看,具体原因得你自己慢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第一 画圈说明罗盘受干扰  要重新在干扰少的地方校正,第二  pid的问题 看我教学贴

网友(2016-07-21):
基本上确定是罗盘的问题,可以考虑再选一个高一些的gps支架。最近也遇到了电池对飞控的imu造成干扰的情况,总之一句话,布局上飞控远离动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