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六轴动力

楼主(2016-06-19):
朗宇4112  KV400适合做810或一米轴距的六轴动力吗电调是铂金30A的!

网友:
kv大了点,最好340左右

楼主:
嗯我现在是4轴用这个电机6s电池 续航30分钟!不知道六轴用这个电机配6S 12000的电池能不能续航半个小时

网友:
kv大了扭矩不足你换大桨不一定带动

网友:
可以,我装过一台飞越810,用的是飞越4114kv320,用的1555桨,电池可以用6s15000以上,或两块6s10000

网友:
太大,不好携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现在是4轴用这个电机6s电池 续航30分钟!不知道六轴用这个电机配6S 12000的电池能不能续航半个小时

你用6S多大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