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狗连不上

楼主(2016-06-19):
新买的8合1模拟器加密狗光盘,下载后能飞固定翼,但无法飞多轴,老是提示凤凰模拟器没有检测到你的USB加密狗,问商家,商家说让下载模拟器控制台,
但控制台一开始我就下载了,再后来商家就不说话了。。。。。
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多轴才会提示?

网友:
驱动先装

网友:
是在不行,重装试试

网友:
用飞鹰控制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才会提示?

是的   飞多轴才会提示,

楼主:
大神,
第三张图里哪个是飞鹰控制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第三张图里哪个是飞鹰控制台??

我的和你的不一样的  你可以试试安装  模拟器控制台

网友:
凤凰里的四轴?

网友:
更新试试

楼主:
是的,凤凰模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凤凰模拟器

控制台切换了?我记得我原来貌似也有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台切换了?我记得我原来貌似也有过这种情况

切换了,没效果~  这几天有点忙,没继续研究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