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机架-不怕拍到脚架机臂

楼主(2016-06-20):
好久没有发帖子了,最近一口气做了三架航拍机和三架穿越机,刚折腾完,很多人都可能在为拍到脚架而犯愁,我开始也是,所以就做了一个扇形折叠的机架,但发现脚架不折叠不行,做了折叠后,发现又嫌弃他偏重,后来又做了一个不折叠的自动收方轻量化脚架,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悲剧也来了,为了减轻重量,选择了不折叠,出门好大一个箱子,而且后期发现,飞机大机动时候,容易拍到机臂,这下又犯愁了,看到别人的小机子,基本都不需要脚架,云台前倾,后来就参考这类机架,重新又设计了一款机子,终于满足自己的需求了,而且飞机机架本事就轻,折叠脚架也省去,再加上我自己的神秘电池,现在三轴云台加狗,最大续航时间可以在40分钟以上了,中心板的中间空位暂时用贴纸黏一下,到时候用3D打印机打印一个盖子出来就可以了,折叠卡扣位置还需要加装弹簧。现在汇报一下三架飞机的全套航拍续航时间,第一架伞形机架,续航20-25分钟,第二架不折叠电动收放脚架的机架,续航30-40分钟,第三架异形折叠机架,续航40-50分钟

网友:
什么电池,这么牛

网友A:
相机伸出去那么多震动怎么解决

网友:
神秘电池    强,鸡架看起来不错,很轻。
欢迎加入模友之吧官方群【1】,群号码:218049930

网友B:
感觉震动会比较大,对云台的减震球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震动会比较大,对云台的减震球要求很高。

震动比挂下面延伸要好,是 事先经过实验后才设计这个的,下面挂载,晃动是左右前后,挂前面就变成了上下震动,左右震动由于高度比较靠近重心,反而会降低左右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伸出去那么多震动怎么解决

震动比挂下面延伸要好,是 事先经过实验后才设计这个的,下面挂载,晃动是左右前后,挂前面就变成了上下震动,左右震动由于高度比较靠近重心,反而会降低左右震动。

网友:
厉害厉害 看起来都很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震动比挂下面延伸要好,是 事先经过实验后才设计这个的,下面挂载,晃动是左右前后,挂前面就变成了上下 ...

震动问题比较难搞,光线弱的时候基本没影响,光线强就会有水波纹的果冻。我的现在改成两级减震了。还有待白天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问题比较难搞,光线弱的时候基本没影响,光线强就会有水波纹的果冻。我的现在改成两级减震了。还有待 ...

是的,,我以前的一个Y6也用两级避震,

网友C:
续航时间确定没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续航时间确定没搞错?

哈哈,想让我放视频上去啊,,哈哈,,时间没问题的,而且是全套航拍上天

网友:
自组的电池好啊,成本低,容量选择多,形状也多

网友:
有个性  创意不错 顶起来

网友:
敢想敢干。。。。。。

网友D:
简单粗暴的挂载方式,我喜欢。你还是感想感干

网友:
电池自己组的?

楼主:
是的,各种电芯换了好几种,还在寻找更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粗暴的挂载方式,我喜欢。你还是感想感干

哈哈,多谢,试了很多办法,总不能再彼此性能上面都满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各种电芯换了好几种,还在寻找更合适的

嗯嗯

网友E:
你的方法给了我很多灵感  那个四根机臂不在同一平面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方法给了我很多灵感那个四根机臂不在同一平面上吧

是的,为了机臂折叠后不相互影响,而又可以尽量的缩小折叠带来的体积变大

网友(2018-11-03):
楼主第十七张图,那种脚固定的方式可靠吗??有没有什么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