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个大胆的想法。求推翻。

楼主(2016-06-20):
这种桨。用两片叠加在一起做成十字桨。。
四轴一共四个电机装八片桨。
结果会如何?原来四片桨的时候50%油门悬停。
叠加上去会不会小于50%悬停?

网友A:
电机温升高一倍,电调负载大一倍,电机效率下降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温升高一倍,电调负载大一倍,电机效率下降20%

意思就是。悬停油门位更高?能达到70%甚至更高?

网友:
我不想推翻 我想让你试试  哈哈哈

网友:
效率肯定是会降低的

网友:
没用,不高反降

网友:
电机坏的更快

网友:
电机配得奖已经固定了,

网友:
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你试试然后给出参数

网友:
想法很大胆。表示支持。

网友:
可能会烧电机

网友:
效率低  只有转速较低  桨尺寸不能增大的情况下才考虑多桨叶,理论一个桨叶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