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m8ngps问题

楼主(2016-06-20):
罗盘校准后,飞行数据一直显示已锁定,gps未定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是在室内吧 室内搜不到星 到室外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室内吧 室内搜不到星 到室外就好了

哦,到室外就解锁了吗

网友A:
解锁你在遥控解锁就好啦 。至于GPS到室外G才能搜索到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你在遥控解锁就好啦 。至于GPS到室外G才能搜索到星啊

定位呢,在室内无法定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位呢,在室内无法定位吗

室内搜索不到卫星所以没办法gps定位  可以用自稳或者定高模式

网友:
这不是apm地面站吗

网友:
室内无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