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F3飞控的设置清除,然后再烧写波特率呢

楼主(2016-06-20):
请教各位大神,怎样把F3飞控的设置清除,然后再烧写波特率呢,最后烧写固件呢?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
出厂设置

网友:
重新烧写固件就行了,设置就会恢复出厂的

网友:
直接烧写固件就行

网友A:
[资料教程]SP Racing F3飞控固件升级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3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教程]SP Racing F3飞控固件升级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37

看这里

楼主:
我的这个飞控烧写不了,固件可以加载下来,但是点击烧写,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飞控烧写不了,固件可以加载下来,但是点击烧写,点反应都没有 ...

求教,F3飞控烧写或升级固件,要不要短接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飞控烧写不了,固件可以加载下来,但是点击烧写,点反应都没有 ...

手动波特率对不对?如果还不行就再加载一下固件哦,多刷几次就会成功的,跟网络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