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cc3d机头对着西面,软件上却是指着北呢

楼主(2016-06-20):
cc3d放在课子上,机头朝  西 面
但在GCS里看,,飞机是朝北的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CC3D是没有罗盘的,所以机头不能自动朝北,你可以把机头对准北,然后软件点Z轴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
你要换向装,在地面战里改下就好了

网友B:
水平减90度 就是设置里设成-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3D是没有罗盘的,所以机头不能自动朝北,你可以把机头对准北,然后软件点Z轴复位就可以了

3楼说的对

网友:
不用GPS无所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3D是没有罗盘的,所以机头不能自动朝北,你可以把机头对准北,然后软件点Z轴复位就可以了

这个里没有罗盘校准

网友:
不必在意方位,无gps罗盘就这样,只要姿态对就可以,如果cc3d安装指向调整,相对的参数也要调整

楼主(2016-08-12):
引用 网友A:
CC3D是没有罗盘的,所以机头不能自动朝北,你可以把机头对准北,然后软件点Z轴复位就可以了

那个复位在哪啊?
没找到,
百度也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平减90度 就是设置里设成-90

改过,不好使

网友:
不用GPS无所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