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小胖子FPV 双蘑菇天线2.3KM

楼主(2016-06-20):
大风天飞KT小胖子  1.3KM  没有继续再飞了  用的双蘑菇天线,之前用了一个在淘宝上买的双菱平板天线 简直坑人 还不到800M就雪花了,联系卖家还说他可以飞10KM。。。

今天继续试飞  拉锯2.3KM  双蘑菇天线   大家注意下面的那个双菱平板天线 太坑  不要买!

网友:
飞机做的不错⊙▽⊙

网友:
试试马歇尔四叶草,效果可能会更好:)

网友:
能飞多高?

楼主:
明天试试看 能飞多高  今天电池电量不够了

网友:
换个天线 天线不行

网友:
飞机做得不错

网友:
好,大胆改进。

网友:
能飞多久?

网友:
尾巴好短

网友A:
蘑菇配平板 距离才会远,蘑菇配蘑菇800米雪花算是不错了吧

网友B:
机翼是怎么加强的,我做的是大胖!

网友:
这也行啊,以后我也整个su27上面弄个图传看看

网友C:
楼主有图之没?

网友B:
什么配置?

求参考

我做的大胖子。

你的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图之没?

没有图纸哦 我是网上买的成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配置?

求参考

2217 1250KV  9寸桨  3S5200电池  起飞重量大概1.3-1.5KG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翼是怎么加强的,我做的是大胖!

我的机翼下面埋了2根1米的碳杆  然后边缘那边横了2根30CM的碳杆  强度很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蘑菇配平板 距离才会远,蘑菇配蘑菇800米雪花算是不错了吧

我的蘑菇配蘑菇2.3KM  配了一个平板 才800米就雪花了  那个平板太垃圾

楼主:
30-40分钟这样   我一般35分钟下来  3.8左右的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图纸哦 我是网上买的成品机

饿,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蘑菇配蘑菇2.3KM  配了一个平板 才800米就雪花了  那个平板太垃圾

额  那你的蘑菇天线应该蛮好的,就是那个平板实在是太垃圾了

网友(2016-09-17):
某宝几乎全是垃圾天线,咋就没人说呢?测试垃圾距离就说好,难道是托?

网友:
目前测试天线效果不错的,正品肥鲨蘑菇头,枫叶平板,coolfly凑合,其他天线,垃圾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