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mp能够给pix上传固件但是无法连接

楼主(2016-06-20):
我的mp给pix上传固件都是正常的,但是就是连接不上飞控,检查了驱动的安装都是正常的,一直找不到原因,要么是“连接超时”要么就是“连接的设备没有产生作用”,有模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是怎么解决的啊,usb线也检查过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波特率57600设对了没有

网友:
做个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换一根数据线试试

楼主:
怎么做出厂设置,是刷某一特定的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