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飞控自稳模式推油门没反应

楼主(2016-06-20):
我的是450机架郎宇2216电机,2400kv,8045桨,apm2,8飞控,4S,45C,4500mah电池,自稳模式下推油门,反应很慢,要过几秒钟飞机才能稍微离地,而且一收油门飞机直接就落下了。
不装桨试车的时候,明显感觉电机转速没上去,而且留待模式也一样,请问这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四轴航拍电机桨搭配推荐:
3S电池1.8KG以下可用2216KV800电机搭配APC1147桨。
3S电池2KG以下可用2810KV750电机搭配APC1238桨。
3S电池2.5KG以下可用2814KV700电机搭配APC1340桨

4S电池2.5KG以下可用2814KV600电机搭配APC1340桨
3110KV650电机搭配APC1238桨
3508KV580/KV700电机搭配DJI1555/APC1540桨。
4108KV480/KV600电机搭配APC1447/APC1540桨

6S电池,3KG以下可用3508KV380电机搭配DJI1555桨
4108KV380电机搭配DJI1555桨
4010KV320电机搭配DJI1555桨
4008KV400电机搭配APC1447桨

以上信息是我转载   Sunrises^云   的文章,你可以参考,也可以多深入论坛,你能找到所需的问题。
多问个为什么是个很好的习惯,但是自己还得学习,飞模不是一朝一日能成的,  我也是刚刚起步,每天晚上恶补。

网友:
高手给解答下,我感觉电机不合适

网友:
太高kv,桨小,扭力小

网友A:
2400kv?8045桨?谁给你的配置?你应该用900KV的差不多,然后用9寸或10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0kv?8045桨?谁给你的配置?你应该用900KV的差不多,然后用9寸或10寸桨

这四个电机刚买的,我用小桨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四个电机刚买的,我用小桨可以吗?

不行,KV值太高了,不适合四轴,就算勉强了续航时间也不行的

网友B:
这马达飞穿越还差不多

网友C:
3058 590kv 3s电池配多大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马达飞穿越还差不多

我已经准备换一个250穿越机架了

网友:
配置不对

网友:
你确定你使用自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58 590kv 3s电池配多大桨比较好

感觉得配15寸的

楼主:
嗯,谢谢,我发现了,在模吧学了好多,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我发现了,在模吧学了好多,哈哈

祝你玩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