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猛料】致盈-GT2205(2300kv)电机测试参考

楼主(2016-06-21):
测试设备:电流计,拉力功率,转速仪测试工具
         稳压16.8V电源,40A电调,5045BN二叶桨和5045XSH三叶桨,
         测试电机致盈-GT2205-2300KV版

测试方案:致盈-GT2205+40A电调+5045BN二叶桨+16.8V恒压电源;
          致盈-GT2205+40A电调+5045XSH三叶桨+16.8V恒压电源
此图展示测试工具,非下表测试图片

测试数据:

【北京FPV】穿越机大队: 471412735(欢迎全国模友)

网友:
本群的顶一个

网友A:
有没有2480kv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2480kv的数据?

手里没拿到 2480kv的版本,未测啊

网友:
测试报告简单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没拿到 2480kv的版本,未测啊

GT2205还有2480KV的版本的?

网友B(2016-09-25):
为什么测试方案中写的是5045的两叶和三叶桨,在表格中出现的却是5045的两叶和5040的三叶?另外请教如果用25A电调是不是余量不太富裕?同GT2205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测试方案中写的是5045的两叶和三叶桨,在表格中出现的却是5045的两叶和5040的三叶?另外请教如果用25 ...

5045的两叶和5040的三叶  5040漏字了     25够用, 好的20A实际飞行中 都够用

网友C:
這樣看來用5045的二葉槳拉力還比5040三葉來得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看來用5045的二葉槳拉力還比5040三葉來得大啊

夏天测试的 室内温度高  三叶偏软 影响了浆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