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基本物理知识,封闭线圈内通电线 产生磁场。

楼主(2016-06-21):
昨天晚上犯了一个基础性错误, 前天晚上首飞成功后,我发现四轴的电池在下面的话落地的时候 电池收到比较大的冲击力,然后我就自作聪明,在四个机壁上加了四块泡沫块,然后用细铁丝把它缠好了,然后很得意的自我感觉超级好。 但是 万万没想到,这毁了我两个电调, 起飞得时候我一给油门两个电机立马就黏儿了,浆左右晃动,我立马停下拆掉铁丝, 但是此时已经完了,电调已经不行了, 基本物理知识,封闭线圈内通电线 产生磁场。 冲击力,电线,知识,大洋,电池 作者:飞向太空的白羊 4586 挂了。    今天花100大洋买电调了~~~     一到手就爽飞基本物理知识,封闭线圈内通电线 产生磁场。 冲击力,电线,知识,大洋,电池 作者:飞向太空的白羊 4933 。     大神评一下 我的判断对不对,是不是铁丝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你的铁丝缠的太紧了,或碰到哪一根线了,要注意碳纤维也是导电的,铁丝只需要碰到一根线就有可能导致短路

网友:
直流电并不会另线圈产生磁场

网友:
解决了就好。

网友:
2楼说的对,可能是短短路,直流电不会产生磁场

网友:
上解决成功的原因以避免新手犯错

楼主:
我调换几个电机试了,以便确认是电机还是电调出问题,结果电调坏了, 但是楼上说的也是,直流电就是不产生磁场,  我上传一张图片大家看看, 有可能就是铁丝碰到哪个线了,短路了。  。 解决方案就是钞票,更换基本物理知识,封闭线圈内通电线 产生磁场。 冲击力,电线,知识,大洋,电池 作者:飞向太空的白羊 8984 。     对了 ,弱弱的问下 , 视频和图片如何上传啊?

网友A:
直流电会产生磁场,但红线和黑线同时穿过就抵消了。再说磁场也不会搞坏电调。磁场只会影响罗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调换几个电机试了,以便确认是电机还是电调出问题,结果电调坏了, 但是楼上说的也是,直流电就是不产生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会产生磁场,但红线和黑线同时穿过就抵消了。再说磁场也不会搞坏电调。磁场只会影响罗盘

那我电调咋回事,前一天好好的,第二天飞的时候就突然一个电机左右晃,就是不转,哦哦哦 ,不对, 我想想,当时我开机加油门的时候四个都转了,稍微离地后我停下来 又加油门的时候就一个电机不转了就~~~~~ 不会是别的东西坏了把~?~?~?~基本物理知识,封闭线圈内通电线 产生磁场。 冲击力,电线,知识,大洋,电池 作者:飞向太空的白羊 3808 基本物理知识,封闭线圈内通电线 产生磁场。 冲击力,电线,知识,大洋,电池 作者:飞向太空的白羊 4988          我把两个电机互换了一下,还是那个有问题电调的电机左右晃,换过去的电机好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电调咋回事,前一天好好的,第二天飞的时候就突然一个电机左右晃,就是不转,哦哦哦 ,不对, 我想想 ...

电调不是超负荷工作不会坏的,看看插头有没有松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电调咋回事,前一天好好的,第二天飞的时候就突然一个电机左右晃,就是不转,哦哦哦 ,不对, 我想想 ...

左右晃动可能是缺相了,检查排除一下有没有短路,或电机线碰到机架碳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不是超负荷工作不会坏的,看看插头有没有松动。

我没用香蕉头,直接焊接的,应该不会松动,  我这次就是插了BB响, 那也不应该啊  BB插上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晃动可能是缺相了,检查排除一下有没有短路,或电机线碰到机架碳纤板

我的机架是450 ,不是碳纤维,应该没短路, 缺项怎么检查啊?  那个电调现在有用不还是扔掉??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xNTgyNzkwOA==.html?from=s1.8-1-1.2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xNTgyNzkwOA==.html     首飞的视频,因为一个拍的,所以手机就放地上了,     我说的泡沫块就是机壁上的那几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