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8 590kv 3s电池配多大桨比较好

楼主(2016-06-21):
3058 590kv 3s电池配多大桨比较好如题

网友A:
15寸,1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寸,1555

我用3s被喷了

网友A:
3058用3S确实不太合适。。。你要是手头没有6S的,可以两个3S串联变成6S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58用3S确实不太合适。。。你要是手头没有6S的,可以两个3S串联变成6S

你这个KV有点高,最好是用4S就刚刚好,6S就比较暴力,桨用13-14寸的

网友:
用6s甩开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58用3S确实不太合适。。。你要是手头没有6S的,可以两个3S串联变成6S

两个12V串起来24啊!不会烧坏电机飞控啥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12V串起来24啊!不会烧坏电机飞控啥的吧??!

注意电调的耐压范围,我是3508  700kv  1255的桨   4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电调的耐压范围,我是3508  700kv  1255的桨   4s

能飞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飞多久

4s10000   18分钟  显示14.1  下来后  回压到14.9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12V串起来24啊!不会烧坏电机飞控啥的吧??!

你这个配置用4s就刚好

网友:
3s飞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