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六轴APM2.8地面站。视频里的是怎么回事?求解。

楼主(2016-06-21):
(图片)

网友: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从哪个版本开始,就是这样了,不支持命令了,好像要换成老版本的地面站才行

网友A:
自从3.20固件开始,终端不再支持,现象就是你这个样子,
这都N年过去了,地球人都知道,就你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3.20固件开始,终端不再支持,现象就是你这个样子,
这都N年过去了,地球人都知道,就你不知道? ...

不好意思,我刚刚接触还不算入门,对于这些还不太了解,我也尝试过了很多方法,但还是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现在固件的问题倒是已经解决了,是驱动的问题。但是新问题又出现了,飞控解锁之后推动油门推杆倒是正常,不过其他都不起作用左右翼前后都没有反应,六轴同时可以启动。下面我介绍一下我的接线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有问题,接收机、杜邦线单线输出,独立供电。APM飞控:接收机单线输入。输出端:电调线我去掉红黑两线,由白色线S端单线输出。电调、电机都是新西达。我这样接线可不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刚刚接触还不算入门,对于这些还不太了解,我也尝试过了很多方法,但还是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 ...

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方便查询
http://www.moz8.com/thread-41095-1-1.html

六轴APM2.8地面站。视频里的是怎么回事?求解。 六轴,地面站,APM 作者:泡泡 3346 六轴APM2.8地面站。视频里的是怎么回事?求解。 六轴,地面站,APM 作者:泡泡 637 六轴APM2.8地面站。视频里的是怎么回事?求解。 六轴,地面站,APM 作者:泡泡 9743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刚刚接触还不算入门,对于这些还不太了解,我也尝试过了很多方法,但还是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 ...

你这样说不清楚的,多看看相关教程,大家都是一步一步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