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问433功放模块是哪个?

楼主(2016-06-21):
(图片)

网友:
是不是那个六条腿的

网友:
这个不懂

网友A:
三脚那个可能性比较大,建议直接换模块,淘宝大功率4432有一样的

网友:
sot-6那个

网友:
不太清楚。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脚那个可能性比较大,建议直接换模块,淘宝大功率4432有一样的

没找到一模一样的 只换功放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一模一样的 只换功放不行吗?

可以的  但是那个功放你只看到丝印不好找原件

网友:
上面写 U W 那个元件  你更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