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使用mission planner的问题

楼主(2016-06-21):
有在win10上使用mp的朋友吗,你们有过无法连接飞控的问题吗,我这里就是连不上飞控,不知道是不是前段时间装了win10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驱动没装好,win10装驱动的时候把数字签名关掉。

网友:
win7升的win10,原来装的还能用

网友:
win10 64位正常安装使用

网友:
驱动没装上吧

网友:
没用过10,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我的一个朋友的W10可以用。

网友:
win10可以用64和32都在用

网友(2016-11-01):
64位Win10使用中,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可以用,连不上的话重新安装一下,然后把兼容性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