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cc3d固件问题

楼主(2016-06-21):
目前我知道的固件有op-bf-cf固件..听说bf和cf固件哪个都比op固件稳.好飞.    但是问题来了.到底cf固件呢?还是bf固件呢?
而且bf固件调参数用什么地面站 啊?求大神为我答疑解惑
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楼下怎么说

网友A:
我做过一批CC3D  感觉刷OP的固件非常稳啊  翻滚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一批CC3D  感觉刷OP的固件非常稳啊  翻滚都没问题

可惜啊.昨天上电烧了.....但还是谢谢你哈

网友A:
可以寄来 我免费帮你换 只收零件成本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寄来 我免费帮你换 只收零件成本费

先谢谢啦,我先等一段时间看看,不行给你寄过去

网友:
CC3D就用自己原声的固件。
但是PID再怎么调,也受限与硬件运算速度。

CC3D刷BF固件,个人试过,没啥用。
CC3D先用来练手,
入门之后上F3

网友:
原生固件还是挺稳的...........

网友: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