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在初始参数中我选择这种机架参数可以用吗?

楼主(2016-06-21):
F450机架,X轴

默认的PID参数

各位大神通过你们飞F450的经验,这个PID参数可以吗?我用的是郎宇2216,980KV,9047桨,apm2.8,3S,2200mah电池,好盈天行者40A电调。

网友:
原始参数即可

网友:
电调安数大了,电池可以大些

网友:
最好不要调,条不好,飞机会抖的,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顶顶哦……在初始参数中我选择这种机架参数可以用吗? 机架,参数,apm,地面站 作者:小黄妹 9922 在初始参数中我选择这种机架参数可以用吗? 机架,参数,apm,地面站 作者:小黄妹 7807 在初始参数中我选择这种机架参数可以用吗? 机架,参数,apm,地面站 作者:小黄妹 6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