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油门最低时 解锁和上锁电机都会跟着杆位加速

楼主(2016-06-22):
我装的新机,通道,油门都设置好了 刷的bf2.81 固件 电调刷的bl的 dys 14.6的固件  但是解锁了以后 油门最低的时候打副翼 俯仰 方向 电机都会随着加速减速。 就连上锁也会随着打杆到最左 电机跟着极速转 请问是为什么  我的最小油门 1000 最大 2000 中值1500 怠速 1050  遥控也校准了 没有混控     此现象只在打开解锁电机旋转时出现  关掉没问题  不知道哪的问题 要疯了 求大家帮帮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我开着airmode的时候 或者怠速度时候起飞 或者降落上锁 会直接翻过来 这样肯定不对啊

打开AIR MODE(空中模式)必须要用一个通道来单独解锁,不能使用油门最低反向最右的方式来解锁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是否打开了AIR MODE(空中模式),其次,根据你的描述,你选择了解锁电机怠速,这时候飞机是可控的,所以你描述的现象是正常的,如果你想要解锁后打杆电机不转,关闭解锁后电机启动怠速功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是否打开了AIR MODE(空中模式),其次,根据你的描述,你选择了解锁电机怠速,这时候飞机是可 ...

这样我开着airmode的时候 或者怠速度时候起飞 或者降落上锁 会直接翻过来 这样肯定不对啊

网友B:
如果你用方向解锁 开启AIR或者解锁电机怠速 那这样就是正常现象,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通道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AIR MODE(空中模式)必须要用一个通道来单独解锁,不能使用油门最低反向最右的方式来解锁

OK 之前我的理解有问题  我上一台的飞机在airmode的情况下   0油门的时候控制飞机会有延迟   这样正好把解锁 上锁跨过去     以为我这样有问题 看来是我理解错了。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方向解锁 开启AIR或者解锁电机怠速 那这样就是正常现象,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通道解锁。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