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穿越机210或250配置

楼主(2016-06-22):
用什么电机电调比较好我看有说银燕好的还有说不好的。求推荐

网友:
30多的就买乐天

网友:
小蜜蜂也不错

网友:
致盈的电机,飞盈佳乐电调好看

网友:
楼主和我有同样的问题这两天就在看呢不知道用哪种了

网友A:
不推荐银燕电调,我的烧了好几个了,假货也多,现在比较流行的配置是20-30A电调,飞盈佳乐、小蜜蜂等都不错,2205电机,致盈GT2205,银燕rs2205,如果你不想要太暴力的话也可以用22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推荐银燕电调,我的烧了好几个了,假货也多,现在比较流行的配置是20-30A电调,飞盈佳乐、小蜜蜂等都不错 ...

谢谢了我去研究研究买一套

网友:
我的是rs2205+飞盈佳乐30A,刚组好还没飞

网友:
祝你爽飞

网友B:
上网找找BLHeli-S软件的电调,这个比较新款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网找找BLHeli-S软件的电调,这个比较新款的东西

谢谢了我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