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调安装在电机下面的安装图片,

楼主(2016-06-22):
我想看看有没有朋友这样安装我想看看,你们是怎么安装走线的,如果有图发给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扒皮剪线焊接,再买个电调安装固定座,就0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扒皮剪线焊接,再买个电调安装固定座,就0K了

所有的线度从管里面走吗。电调信号线。不会受干扰吗

网友B:
我是习惯放在侧面,这样散热和对飞控干扰都不用担心,放在底部有时降落侧翻,可能会伤到电调,电调与电机的线焊接,很短,这样就减掉很多重量,电源线与信号线加长走机臂碳管内,这样就美观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习惯放在侧面,这样散热和对飞控干扰都不用担心,放在底部有时降落侧翻,可能会伤到电调,电调与电机 ...

不错不错,这样机架里面空间就比较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的线度从管里面走吗。电调信号线。不会受干扰吗

信号线,电源线可能都要延长